[求助] PCI9054插入后无法启动问题、、

楼主(2012-09-12):
我自己做的板卡刚开始用的Space0可以识别。。也能启动。。用API函数也能对板子进行操作。。
后来我将Space0通道改为了Space1通道(将EEPROM中Space0的数据换到Space1中)结果无法启动电脑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
该如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EEPROM是焊在上面的。由于没有E2PROM离线烧写器。。用的是PLXMON进行在线烧写的,但现在插上E2PROM后没法进入系统,所以没法更改啊、、我现在将E2PROM拔掉,然后将EDI/O脚拉低了后,进入系统,也能检测到板子。。
但没E2PROM终究不是回事儿啊。
难道除了更换E2PROM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因为你写入eeprom的数据,让PCI9054工作在非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