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测试的时候可能触发Latch-up吗?

楼主(2012-09-12):
求教!

网友:
這問題很少遇到, 要有特定的條件才可以有lu現象,
就esd hbm 的組合
vdd+/-
vss+/-
vdd-vss +/-
那一組出現 lu現象

楼主:
目前只是怀疑,analog IO,power domain 2.5V ; MM 200V PD mode to vddiopst failed。FA看到亮点,但是只有50x照片,所以看不清楚具体损坏的那个管子。

网友:
来捧个场,好像latch up是坏一片,esd一般坏的是管子

网友:
会的,这个我就遇到过,还是触发了芯片内部的latch-up.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认为MM PD模式不会触发Latch-up, FA是通过EMMI看亮点么,最好能够找能够定位到电路和版图上,然后再找出失效的原因。加油啊,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楼主:
FA的照片放大倍数不够,无法定位到具体的电路。所以才怀疑。另外就算这次不是latch up,我也怀疑由于版图的原因,MM是否能引起latch up。 另外也有说法MM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可能触发Latch up,只有在加电的情况下,ESD才可能触发latch up,确实是这样吗?请大虾们提供经验。

网友:
ESD是可以触发latch-up 的,如果有合适PNPN (SCR)的存在,在整个ESD zapping的期间内,只要SCR的Vt1低于ESD clamp的voltage,这个SCR一定会被触发

网友:
当然,这里讲latch-up可能不合适,真正的latch-up测试是指带电测试的,也就是说chip一直在供电,而ESD测试时chip不供电,不过从原理上讲无差异,都是走pnpn(SCR)的path;

楼主:
带电引起的Latch up和ESD zapping引起的Latch up对电路的破坏是一样的吗啊?如果带电的话,长时间大电流肯定会烧坏电路,那段时间的呢?是否会对电路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网友:
好像latch up是坏一片,esd一般坏的是管子

网友:
应该有可能。ESD时流大电流,有可能触发周围寄生的scr结构,结果导致电流走非预料的路径产生失效。当然你也可以定义这种情况不叫latchup。

网友(2012-10-17):
esd 测试不带电,不会有latch-up 问题,如果esd器件遇到所谓的“latch“通路,电荷很容易泄放,hold 电压低,这是好事情。

楼主:
但是瞬间大量电荷泄放不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网友(2013-02-01):
严格来讲,在单独ESD测试时不会引起latch up,因为ESD测试时,不管是什么模式,I/O或者Power/Ground Cell不是同时上电的,latch-up发生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在Power恒定上电,Ground pin恒定接地状态才有发生。因此在测试ESD时这个条件不满足。但是如果在使用当中,Power/Ground都有满足条件,ESD发生可能会导致寄生的pnpn结构而引发latch-up。

网友:
有点看不清问题,到底是不是问恒定上电情况下esd产生的问题

网友(2013-03-06):
   我也觉得是这样,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2014-10-01):
esd就那么点能量 就是latch住了 又怎么样呢 放完了还不吃香喝辣

网友(2014-12-30):
ESD可以引起latchup的。如果用scr结构就很容易,因此考虑提高vh来防止latchup的。~~~~~~

网友(2015-03-11):
ESD测试的时候是不会触发Latch-up的,latch-up的触发需要电源。
芯片只有在上电的情况下才能触发latch-up,可能是ESD触发的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
发生latchup是否损坏芯片看电流大小, 如果电流大到产生高温或超过导体电流密度极限很多, 才会损坏芯片.
一般来说, 一二十mA级别的不会损坏芯片.
1. 单纯Latchup测试是不下电的, 有latchup发生就会持续.
2. 单纯ESD测试, 每次Zap后会下电, 这时候即使发生了latchup也没有问题
3. 芯片带电(工作态)进行ESD测试, 如果发生latchup会有持续电流.
latchup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但具体情况下被触发的寄生SCR可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6-03-29):
ESD测试是不上电的,不会发生latch up。

网友(2016-05-08):
ESD产生的latch up很多 也有不烧坏的 只是耗电变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d explain.

网友:
测试ESD发生latch-up会更利于ESD放电,你的芯片ESD测试fail估计是芯片内部设计不合理造成的,和latch-up没关系

网友:
不会的,因为测试的方法不一样。

网友(2017-12-20):
芯片在上电的情况下用静电枪打2KV静电,出现latch-up,但端口是工艺厂的提供的带ESD IO和一个反相器的输入,反相器的N、PMOS管距离有8um,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出现Latch-up的?

网友:
引起Latchup的SCR可以作为ESD保护的一种方法。难点在于是否能够驾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