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接收机系统NF和IIP3的参数

楼主(2012-09-12):
请教各位大侠,
      在razavy的《射频微电子》中关于整个chain的NF(2.107)和IIP3(2.47)的经典公式,NF计算用功率增益表示,而IIP3用电压增益表示,这两者是不是只有阻抗匹配的时候才有功率增益=电压增益^2关系啊?如果是,那么当阻抗不匹配的时候,怎么办?
      我由一个系统(简化为LNA+mixer+filter+PGA)的指标已经确定出系统的NF和IIP3,现在要进一步确定每个模块的IIP3和NF,而且各模块增益分配也确定了,我怎么可以得到各级的IIP3和NF?
     主要是因为我们都是CMOS IC所以一般模块的输入阻抗不会是50欧吧?这种情况下,貌似就不能用razavy的经典公式计算了。。。。

网友:
不能,RFIC的东西都要用电压形式来计算。所以Razavi那些东西,看看理解就可以了,实际做design的时候,很难具体用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那要定义各个模块的指标,我也看到一些paper上讲说用电压增益的,  ,要是用这个公式,那不就意味着在系统设计的阶段就要给出各个模块的input refer的noise了,这个恐怕在设计初期做不到吧?那我应该怎么从系统的NF和IIP3推进到模块的NF和IIP3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用经验值代公式进去,看结果满足是否,不行就个个模块微调,没有一定之规,觉得不行就换架构

网友:
回复 网友B:

   RXFE用NF,之后的Filter,PGA,ADC全用input referred noise IRN,IRN通常是有个概念的,比如你filter用多大的电阻,那么IRN基本就在那量级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公式都不能用带毛经验值,大得构架都没搞好,搞个屁微调。要想要有意义的建议这些信息根本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我现在的过程是通过指标定模块参数,这一步做的合理才能保证能满足要求,我现在想请教的正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才是合理的过程,如果我用做一次计算,而偏差比较大,那就得多次尝试了,我想问问怎么的合理计算,才能把各个模块的参数定在一个合理值上,然后才是通过搭模块仿真,微调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请问6楼hezudao有啥思路吗,我刚接触这块,但是老师先让看看系统的东西,没办法,要补的东西太多,求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可能通过一个总的NF,IIP3就把所有的模块指标都定下来,而是搭好你这个架构的模型,然后每个模块都有一个差不多的经验值,然后你带到公式里面算算,如果满足你整体要求就ok,然后你在仿真器里面把你模型搭起来,matlab也好,ADS也好,仿真跑一边,没达到要求就微调一下各个模块,总可以的,但不要让每个模块太苛刻不然设计起来有难度。你本身就是系统级建模,公式怎么就不能用了?公式里面的阻抗匹配系数没看到么?你多半是不知道每个模块的经验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回面帖,总比你的建议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什么建议,这种帖子没兴趣,就是看不惯你。不用多解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哥,没兴趣你点进来?你把自己当泼皮小孩了?要是竟说些无意义无逻辑的话我也懒得理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争论了

网友(2020-07-05):
内部不match的时候,这个公式表征的数值不准确,会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