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ASS D功放的几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12):
1、几乎所有资料上都对三角波频率做了说明,那三角波幅度呢。三角波幅度与原信号幅度有什么关系?也就说是三角波幅度大小会影响到什么参数?是THD吗?有参考资料的请提供一下啊~

因为目前设计的CLASS D功放需要电源电压范围比较大,最高到20V,最低到9V,原信号幅度不变的前提下,是该产生一固定幅值三角波,还是幅值随VDD变化的三角波?

多谢~~

网友:
个人觉得三角波振幅越大越好,这样死区时间引发的失真就相对小一些,THD就强一些
还是上面的道理,我觉得三角波振幅随VDD变化好一些,这样在VDD大的时候,THD性能会提升一些

楼主:
还有其它答案吗?大家都说一下啊~

网友(2021-01-30):
三角波的幅度应该和VDD成固定的比例,这样从三角波到输出信号的等效增益是不随VDD变化的,有利于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