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SE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9-12):
问题1:在做门控时钟的时候,看xilinx的技术手册,说在综合选项中把 use clock enable选项使能,或者在代码中加上 keep 门控信号使能原语,可以保证把门控时钟的门控信号自动连到寄存器的CE端,尝试了N种手段后,放弃;

问题2:BUFG_A驱动BUFG_B和BUFG_C,另外有一个BUFG_D,D的输入输出与A没有丝毫的关系,根据xilinx的技术手册,正确设置A、B、C的位置后,没有对D进行约束,结果MAP的时候报错,说A跟D之间的位置关系有问题,尝试了N种手段后,选择别的方式规避;

问题3:在成功的项目工程中添加一个CDC,成功布局布线调试通过后,在原有的CDC中额外增加了4个信号,MAP的时候直接报error,怒了,算上全部CDC,除了时钟资源用得超过50%以外,SLICE、RAM都没有超过30%,居然MAP不过,删除cdc中几个观测过的信号,搞定MAP,对ISE,服了;

问题4:最让人难以接受的问题,每次ISE布局布线的结果还都不一样,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也不晓得怎么回事。。。

网友(2014-02-10):
用来给内部逻

网友:
恭喜得奖者

网友(2016-08-12):
看了这个帖子,本新手瞬间B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