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ef to milkyway的详细步骤

楼主(2012-09-12):
一、准备map文件
下载文件:
           lef_layer_tf_number_mapper.pl
修改文件的第一行
           #!/usr/bin/perl -w
修改文件属性,可执行文件
            chmod 755 lef_layer_tf_number_mapper.pl
准备工艺文件及TECH LEF文件,注意lef文件是工艺LEF文件,而不是sram生成的LEF文件。
           smic13_apollo_m8.tf
           smic13stdlibm8.lef
执行下列命令:
           lef_layer_tf_number_mapper.pl smic13_apollo_m8.tf smic13stdlibm8.lef
即可生成lef to milkyway 的map文件。
二、执行命令Milkyway
      library --- create....
           lib name :
           tf          :
      注意要选上set case sensitiver,不然在后面读该库时候,提示reference library case sensitivity mismatch错误。
三、cell library -- lef in .....
      添上下列三项
            lib name : 同上
            cell lef    : sram生成的lef文件
            layer map :上面生成的MAP文件。
四、执行OK即大功告成。

楼主:
论坛里有lef_layer_tf_number_mapper.pl文件,但为了方便网友,我也再次上传一下!

网友:
哈,谢谢楼主了。。。。lef 到 milkyway这个问题最近好多人在问,我也不是很清楚
建议版主加分!

网友:
这样就生成了FRAM了么?

网友:
下下来试试看,3q

楼主:
哈哈,我的sram库就是这样产生的。

网友A:
lef to mw太简单了吧

read_lef即可, Milkyway,Astro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需要执行geNewMakeMacro么?
如果只是建库应该没问题,可是只读入lef,会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主!

网友(2012-10-16):
回复 楼主:

.pl放的位置有限制吗,我执行lef_layer_tf_number_mapper.pl smic13_apollo_m8.tf smic13stdlibm8.lef 后说命令不存在

网友(2012-11-15):
謝謝,轉map方法真的好用又方便

网友(2013-01-14):
好的,可以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楼主,cell library>lef in之后得到了CEL和FRAM。但是在ICC里面看到的CEL只有terminal 和电源地,FRAM除了port只有一些矩形的金属线,根本看不出MOS管的样子。但是用GDS得到的CEL可以看明显的单元。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以下分别是FRAM和CEL的附图: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2013-02-23):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状况,怎么办啊

网友:
这个以后可能用到,我先M

网友:
2楼说得对

网友(2013-05-17):
回复 网友C:

    LEF里面只定义了pin信息和metal blockage,LEF2FRAM当然看不到MOS。
GDS2FRAM,smash层数够深,fram view可以看到mos,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3-12-23):
我先看看是什么东东

网友:
有没有人实践过 read_lef 之后不需要对产生的文件做特别的处理就可以用吗?
BPV需要再处理吗?

另外做了一下read_lef 的操作后,再output 出lef ,发现少了via的定义。
不知这样是否合理,这个现象是否对pr route有影响?

网友:
astro里面,lef to milkway 很简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在lef to milkyway 只需要read_lef 就可以  , 一般不需要额外操作。GDS to mw 才需要什么BPV什么的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map文件需要自己生成吗?

网友:
我是来赚信元的,大牛们好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不行

网友(2014-06-21):
很好,先标记

网友:
我想创建标准单元库刻蚀cell最后一步出现错误:
error: DATABASE unit(2000) specified in LEF/PLIB file is greater than length precision in library(1000),初次转换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为什么我的map文件是个空的呢,什么都没有。

网友(2014-12-06):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个要加分啊

网友:
学习了,看来之前做lef to milkway,有些步骤多余了

网友:
正好我要产生sram的wm库,我先试试看,不会再请教。希望楼主能知无不言,谢谢

网友:
同学们,我打开milkyway建立新库后,再点击cell library 的lef in,但是报错 NO Tech  or CEL LEF  flie name is specified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5-05-19):
回复 楼主:

   请问第一条中“执行命令   lef_layer_tf_number_mapper.pl smic13_apollo_m8.tf smic13stdlibm8.lef”,是在哪个软件里执行啊?

   最近刚刚接触ICC,期待楼主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
多谢楼主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个是个perl脚本 solvnet上有的直接执行 产生map文件即可

网友:
   这个是perl脚本啊 slovnet上下载的这个脚本直接执行 就可以生产map文件

网友:
lef生成fram view的时候,必须要有map文件吗?有些人说不用的,我不用map文件也能生成,问一下

网友(2015-07-28):
正好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呀?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I:

您好,我生成的Map文件也是空的,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啊???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非常谢谢您的分享,我按照上面的步骤生成map文件,遇到两个问题:1,lef_layer_tf_number_mapper.pl运行时前面需要加perl命令,若不加Perl, 则找不到这个命令,您运行的时候是否要加?
2,我生成的map文件是空的,不知是怎么回事?tf文件和lef文件都有,是对应的,不知道为何生成的map文件这样?

谢谢~

网友(2015-09-06):
楼主知不知道多边形的lef如何生成多边形的Milkyway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斑竹,你知道多边形的lef转Milkyway特别需要设置啥吗?

网友(2015-11-25):
后边应该还要加上BPV的过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您好,我在导入tech.lef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精度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不知道您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K:

    不知道您需要用tech.lef文件吗???? 我用了tech.lef和tf文件 感觉有冲突了 主要是精度一个是2000 一个是1000 会冲突。改了之后生成不了PDB。不知道为何。

网友:
回复 网友L:

   好像是没有解决,我是上数字电路课程实验的时候遇到的问题,现在很久没做了,一直做模拟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J:

    谢谢哈。  我目前再做frame库 遇到了这个精度问题。

网友(2016-03-30):
很好的资料 学习了

网友(2016-05-03):
非常好,正需要!

网友(2016-08-04):
楼主辛苦了,很需要,下载看一下。

网友:
请教大神,在使用大神提供的lef_layer_tf_number_mapper.pl时遇到的问题,求解答,谢谢

网友:
附上第9行和第15行的内容,谢谢

网友(2016-09-05):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先谢谢楼主

网友(2016-10-11):
楼主..转的过程中需要设置的参数可以说一下么 小弟不太明白

网友(2016-12-28):
正好需要~赞

网友(2017-02-09):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M:

把你的第一行删掉,shebang行要放在第一行。然后chmod a+x xxx.pl

网友:
我生成的MAP也是空的

网友(2017-08-24):
回复 楼主: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2018-01-31):
怎么用milkyway生成lef?

网友(2018-03-09):
很好,我试试看看怎么样了。

网友: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

网友(2018-06-05):
赞啊
不过那个perl脚本不完全适合我的情况,但我看栏它的内容搞懂了map是怎么建立的

网友(2019-01-07):
这个文件是公用的吧?

网友:
Take a look!  Thanks

网友(2019-02-19):
我运行pl一直报语法错啊啊啊

网友(2020-09-14):
我生成的MAP也是空的 这是为啥啊 怎么解决

网友(2021-05-13):
请问 可以用来生成28nm的milkyway吗

网友(2022-06-15):
这么多年了,我生成的map也是空的,有大神能解决一下吗

网友(2023-05-26):
引用 楼主:
论坛里有lef_layer_tf_number_mapper.pl文件,但为了方便网友,我也再次上传一下!
...

thank you a lot

网友(2023-06-27):
引用 网友A:
lef to mw太简单了吧

read_lef即可, Milkyway,Astro里面,

求Milkyway安装包

网友(2024-01-22):
似乎不需要map也能转换成mw

网友:
thanks,转map方法真的好用又方便

网友(2025-01-06):
这个写的是错的

网友(2025-08-06):
感谢分享。虽然目前主要用ndm流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