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解释LVS错误

楼主(2012-09-12):
求教个问题,LVS错误 SOFTCHK PWELL UPPER  这是什么意思?
跑LVS时,还出现了NOT_VDD NOT_GND之类的问题,求问怎么解决?
第一次画版图,各种不懂,求指导

网友:
第一个是软连接错误,pwell可能通过衬底连接起来了,这个要改掉。
第二个是有node没有连接到vdd,gnd。这个可以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