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ix cell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9-12):
SOC项目由两部分组成A和B。
A:soft macro,已经完成了place&route,还有一部分B,没有做P&R。

整个项目跑完flow,A中的std cell大部分都跑到B里去了

关于fix A,我知道两个方法:
1、selectInst top/A/*,然后点击Q键,可这时候出现的attribute editor里,apply all是灰色的,没法选中
2、setBlockPlacementStatus -name top/A -status fixed

这两个方法都不行,谁给提点其他建议,谢谢了

网友:
setInstancePlacementStatus
or
use ILM for block A

楼主:
setInstancePlacementStatus
encounter里有这条指令吗?我的是soce 8.1

网友:
回复 网友A:

    dbSetInstPlacementStatus

楼主:
多谢二位了

dbSetInstPlacementStatus top/A/* dbcFixed
这条指令应该是没法穿过层次的,需要TCL脚本挨个指定,有点麻烦,我对EDI的db指令不熟悉,下次再说了

我是直接吐个def,然后将PLACED inst改成FIXED inst,再读进该def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