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USB控制芯片的选取

楼主(2012-09-13):
想画个板子,V4 的FPGA ,想扩个USB接口,既作主设备也作从设备,求高手推荐个现在流行的USB2.0 的控制芯片啊!能用一个芯片实现吗?作主设备用啥芯片啊,从设备呢???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啊

网友:
貌似usb芯片和sata不一样,主从都可以使用。记不得了。。

网友:
等待大侠解释。呵呵

网友:
CY7C68013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从设备的芯片啊,主设备呢???
有没有用一个芯片实现USB2.0主从设备的???

网友:
有主有从的philip的ispXXXX系列。
cypress的CY7C68XXX

既是主又是从的 找一下带OTG的芯片就可以了。不知道,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