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单独运行可进,ISE启动却跳出fatal license error对话框.

楼主(2012-09-13):
用mentorkg破解,单独运行没问题, 版本是10.1b,。

fatal license error对话框里说,不能ckeckout license。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不知怎么就好了
restart computer
只能有一个modelsim进程

网友:
呵呵。我没有遇到过了。

网友:
没遇见过!

楼主:
换了32位的好了。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32位,64位,是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开了一个modelsim,把开着的关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