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trex-m0的elf文件,如何反汇编

楼主(2012-09-13):
各位大侠:

cotrex-m0的elf文件,如何反汇编?用什么工具反汇编。。。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arm gcc,用arm gcc objdump 命令,其他工具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m gcc objdump,是arm-linux-gcc吗?还是说rvds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arm-none-eabi-objdump, 和arm-none-eabi-gcc在同一个路径下,gcc和objdump命令的前缀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