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仿真软件使用遇到问题

楼主(2012-09-13):
做直流仿真后一般通过results->Annotate->DC operating points观察各mos管的Id,vds,vgs,gm等等,可是我安装了一个新的工艺库后,这个功能用不出来了,请问可能会有什么原因吗?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2013-01-25):
同问。
同样的PDK,同样的IC5141,在RHEL 4上安装的,results->Annotate->DC operating points显示完全正常,但是在Centos5.5上安装的,只能显示analogLib的器件工作点。
是什么原因啊?求大虾解答,给各解决办法。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