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C综合后生成的.mr .pvl .syn分别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2-09-13):
每次DC综合后都会生成一大堆的.mr .pvl .syn文件,搞得文件夹很乱,请问这些文件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这些是工作是的中间文件,可放到指定目录
bash_shell > mkdir work
bash_shell >dc_shell
dc_shell > define_design_lib work -path ./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那你知道他们分别是什么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