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求助

楼主(2012-09-13):
现在top层有一个IP核,但是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只是分开的去设计,然后做dc,dft等,
那么做formality的时候,如何做整体的check,形式验证??
需要读取top的dc svf和IP 的dc svf,然后读取参考设计,这里假设是rtl2hier,
那么rtl是可以全部读取的,包括IP的,那么hier的读取呢?同时读取top_hier.v&ip_hier.v??
有谁做过此流程,有什么精髓没??给指导下,谢谢了,不甚感激~~

网友:
read_svf low.svf
read_svf top.svf -app
read_verilog -r ....
read_verilog -i ...
match
verify
debug

网友:
如果hier flow,可以先blackbox下面的,一级一级做

set_auto_match 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formality是2011版本的,没有read_svf命令,不过和set_svf命令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我想问下,这两个svf文件读取的顺序有什么要求?按你的说法,应该是先读取low.svf,然后-app(附加) top.svf,为什么不是先读取top的,再附加上low的呢??还希望大神帮忙解答下,而这如果颠倒了,有什么影响?ug上我暂时还没找到合理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我想的是一次性比较,一级一级比较的方式我已经做好了,就是先做了low层次的formality,然后做top等次的时候,我就把low层次的设置为blackbox,不去比较,但现在就想尝试一次性比较的方式,ug上也没找到有效的做法。

网友:
先后顺序没有影响,set_s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