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个多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下面是小弟的一段代码,有问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啊,请各位大侠发表一下意见。先谢谢了。

calc:begin

case({r1[0],p})

2'b10: r0 <= r0 - r2 ;

2'b01: r0 <= r0 + r2 ;

default: r0 <= r0
;

      endcase

               {r0,r1,p} <= {r0[3],r0,r1} ;

end

这个代码仿真有问题,是不是多驱动的问题,请教哪位大侠,

     1  给详细讲讲这端代码的问题

     2  给讲讲多驱动的问题

     3 讲讲竞争和冒险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case有十种驱动么?

网友:
写错了,是时钟驱动,若是没有时钟驱动的话,你这段代码是编译不过去的!

网友:
如果是可综合的话,一定要考虑其对应的电路时什么样子的,这样奇怪的问题会少很多~

网友:
什么烂代码

网友:
建议楼主在好好的看看语法,在r0赋值上面明显有冲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