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bussy 的vhdl和verilogHDL 混合仿真

楼主(2012-09-13):
各位:没有用代码中既有vhdl,又有verilogHDL 的情况下怎么使用debussy 软件的经验?

网友:
debussy,只是个debug工具,不是仿真工具,混合仿真,就方是仿真工具支持就行

网友:
对头,说对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看verdi自带的帮助文档里有,很麻烦的,要先把vhdl和verilog分别用verdi自带工具编译,然后再用verdi打开。

网友: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争取到64位系统下去仿真,modelsim仿真+debussu看波形,貌似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