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转到ICC,关于库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大家好!
我在学校参加课程学习了ASTRO,但是现在在自学ICC,所以库使用的还是以前ASTRO的库,比如说像TLU+,ITF文件都没有,但是有ctlf.lef,clf等文件,还有CEL,FRAM,LM等文件夹,现在在做ICC流程的时候加入TLU+就没有,查到用itf文件可以转换,但是itf文件也没有,流程后面也不知道报什么问题走不下去。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我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你好像问题一大堆,说不出重点啊,你这种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抱歉了!我想说的,我现在的库没有TLU+和itf文件,怎么做ICC流程!望解答,谢谢!

网友:
itf文件可以從foundry那裡要,拿到了以後可以用starrc轉成tlu+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利用老师讲ASTRO课时用的库,这个能随便找foundry要吗?

网友(2022-02-11):
楼主您好,我最近很愁找不到做icc或者innovus的工艺库,网上的库里总会缺少各种各样的文件,请问您有完整一点能做ICC或Innovus的库吗?
如果找到了,可以麻烦您发到我的邮箱吗?
luyuchen199920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