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频DC-DC开关电源在小占空比或者大占空比运行时负载电流检测的电路或者方法

楼主(2012-09-13):
比如

一个开关频率为 8MHZ的电压模式(非电流模式)buck,
输入5.5V,输出0.5V 到 5.0V,负载1A。
输出电感0.47uH,输出电容2.2uF。

要求负载电流超过 50mA-100mA的范围,运行在重载PWM模式。
而负载电流低于50mA-100mA的范围,运行在轻载PFM模式。

======================================
问题是,在如此小的占空比以及如此快的开关频率下,
如果只是检测PEAK电感电流,检测电路根本无法快速反应过来,
也就是这种情况,buck无法检测出实际的电流负载大小,
也就无法进入轻载PFM模式了,这个 时候只能采用检测VALLEY电感电流。
======================================
对于大占空比的情况,则恰好相反,检测peak电感电流。
但是如此设计,电路比较复杂。
======================================
是否还有其他一些较好的电流检测技术,或者判断负载情况的技术。

网友:
菜鸟来学习的,没有人回答耶!

网友:
哈哈,8M的没有做过,不敢胡乱发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做过几M的?

网友(2013-01-14):
ERM控制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T,ripple mode可以做到这么高频率,表示怀疑。

网友(2019-04-18):
频率这么高,效率怎么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