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_sequencer的使用

楼主(2012-09-13):
各位:
     继续跟UVM死磕。
     今天使用UVM的virtual sequencer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本来我认为要使用virtual sequencer只需要在相应的sequence中用`uvm_declare_p_sequencer()申明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使用p_sequencer来指向这个virtual sequencer。但是我这次却遇到p_sequencer为null的情况。不知道是为什么呢?代码如下:

vsequence extends uvm_sequence;
    `uvm_object_utils(vsequence)
    `uvm_declare_p_sequencer(vsequencer)
    base_reg_seq   reg_seq;
    function new (string name="vsequence");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 new
    virtual task body();
        reg_seq=base_reg_seq::type_id::create("reg_seq");
        if(p_sequencer==null)
            `uvm_error("p_sequencer get error","In vsequence ,could not get p_sequencer,and p_sequencer is null")
    endtask :body

结果当然是11行的`uvm_error中的信息被打印出来了,说明p_sequencer是null,我该怎么做才能正确使用p_sequencer呢?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vseqencer没有使用宏进行注册。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vsequencer在环境中new过或者create过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 `uvm_component_utils(vsequencer)么?这个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确认有。
在test中:
vsequencer vsqr;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
   vsqr=vsequencer::type_id::create("vsqr",this);
   .....
.....

网友:
make sure there are always "super.build_phase(phase)"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build_phase() function in your en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很大的问题么?

网友:
yes,a big de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忘了写这一句呢?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网友:
Any override should call super.build_phase(phase) to execute the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of fields registed in the component by calling apply_config_settings. To turn off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for a component, do not call super.build_phase(phase).

网友(2018-06-22):
我要挖坟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