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ut中中间变量 testbench 编写问题

楼主(2012-09-13):
项目中的输入为200MHz时钟 经过PLL 后得到75MHz 时钟 75MHz时钟作为HDMI采集信号时钟。 我现在编写Testbench 把一帧数据先缓存起来,然后经过readmemb读进来 读时钟为75MHz 请问在testbench 我怎么才能表示这个项目中间变量75MHz时钟 或者诸如此类中间变量怎么引用 或者怎么加激励 求教有经验前辈。

网友:
存储器用的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DDR3.遇到的主要问题 就是uut的中间变量不知道怎么给激烈,比如输入信号200MHz, uut中得到75MHz,tb中要用这个信号读readmemb, 没有这方面经验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在顶层定义一个wire A = B/C/D/E/C/75M 就可以了 后面的是层次关系 一级一级的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