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power label

楼主(2012-09-13):
在export GDS之前 ,要把IO power pad加上power label,
請問這個動作是每個IOVDD IOVSS都要加上去嗎?

比方說我有三組 六個IOVDD IOVSS,

就要打六次 addCustomText METAL5 IOVDD 1133 350 10 這樣的指令?

麻煩童鞋解惑~

网友:
如果是连在一起的同一个点,就没有比较加好几个
加label的目的不就是后面的lvs验证么?

网友(2014-01-02):
addCustomText这个命令EDI12支持吗?好像有个add_text命令,不过我使用后,streamOut不能dump出metal上的label。

网友:
addCustomText这个命令EDI12也支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