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5141为什么会出现下面错误提示?

楼主(2012-09-13):
/home/sow/000
[xue@localhost ~]$ license manager: can't initialize: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files (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network addresses) attempted are
listed below.  Use LM_LICENSE_FILE to use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or contact your software provider for a license file.
Filename:      /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license.dat
License path:  /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359.  System Error: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15:47:01 (lmgrd) -----------------------------------------------
15:47:01 (lmgrd)   Please Note:
15:47:01 (lmgrd)
15:47:01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5:47:01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5:47:01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5:47:01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15:47:01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5:47:01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5:47:01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5:47:01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5:47:01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5:47:01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5:47:01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5:47:01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5:47:01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5:47:01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15:47:01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5:47:01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5:47:01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5:47:01 (lmgrd)
15:47:01 (lmgrd) -----------------------------------------------

这个是在虚拟机上面提示的,我的理解是:license肯定没启动才导致这些错误,但是虚拟机中照常出现cadence的界面而且启动了,但是在实体机中就不能启动,只出现了界面图,一直停留在CIW界面图

网友:
1:启动项的LICENSE路径不对;
2:普能破解安装可以不要求LICNESE启动项,只需指定个决对路径便可;

网友: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359.  System Error: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cense问题在虚拟机中解决了,我在/usr/local/flexlm/licenses目录下放置了license.dat文件
但是实体机上面就停留在图片中的那个位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9-11-24):
very nice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