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下集成hspice,为什么要更新库呢?比如说analogLib?

楼主(2012-09-13):
cadence 下集成hspice,为什么要更新库呢?比如说analogLib?   我在仿真中,虽然没有更新库,但是也没有出现不识别的元件,但是就是仿真不成功?

网友:
这个不奇怪啊,Mentor的Eldo仿真器集成到Cadence ADE里面的时候,也是需要改动analogLib的。 这原因很简单,就是hspice或者eldo的netlist procedure都需要特殊的CDF参数设置,而Cadence自带的analogLib是没有的。从行业竞争的角度,Cadence 干啥要用自己的库去蚕食自己的仿真器市场份额呢?

网友(2014-05-04):
还是听不懂

网友(2017-12-14):
你好,想问一下怎么Hspice集成到Cadence里面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