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中什么是binary电流源和thermo电流源

楼主(2012-09-13):
如题,
什么是binary电流源和thermo电流源
各有什么优缺点?
对于glitch哪个好?

网友:
binary电流源是指二进制编码控制SW导通的电流源,thermo电流源是指编码成温度计编码控制SW开关导通的电流源,优点在温度计编码控制的电流源造成的glitch会比较小一些,自己思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thermo电流源对减小DNL有很大的帮助,在高精度的电流DAC的高几位通常都会使用thermo电流源

binary电流源的优点就是控制电路好做

网友:
thermal 控制每次切换只有开或者关,当然glitch相对小,而且glitch大小基本和电压增幅成比例,因此引起的THD小。 binary控制大部分切换即有开又有关,glitch相对大。
从INL/DNL来看,INL应该差异不大,但DNL Thermal要远好于binary了。
从控制来讲,thermal略微复杂些,需要译码,binary是直接连,但这部分是数字的,基本占不了多少面积的..
尤其是要做高精度匹配电流源时。
建议看几篇IEEE文章,做这个这些非理想效相对容易对付,主要版图是个技术活
愚见,如有不对望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这些东西去哪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glitch为什么会小呢?
这点理解不了啊,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位论文大把的哇。论坛就不少。中国知网也是可以下载的啊

网友(2016-05-19):
老兄,一头雾水啊

网友(2017-10-27):
可以分享一些资料吗?   不在学校  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