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fb中label问题

楼主(2012-09-13):
icfb做LVS时,create hierachical cell 后打label时,但是report中显示却没打上
请教问题出在哪啊?

网友:
1。用错layer了?lvs rule不识别?
2. 有short的地方?被别的label取代了?
3. 其它……,看看warning或error啥信息

网友:
先看一下使用的工具,有些工具不认label的,只认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