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增益问题

楼主(2012-09-13):
一个二级全差分运放,第一级是套筒式共源共栅增益级,第二级是普通共源级,设定第一级增益为2000,第二级为40,仿真的时候为了第二级输出有适当偏置点,调整了第二级的输入管,这坑爹的造成了第一级增益的下降,从2000多下降到40多,断掉第一级输出和第二级输入的连接,发现第一级的增益又变回了2000多,请教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第一级的增益不是决定于第一级的么?怎么又受到第二级的影响? 照理说二级输入管栅极对地的电阻很大,对第一级影响很小才对啊??

网友:
电路贴出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怀疑你的偏置有问题,或者开环方式。在cadence下用stb仿比较好

网友:
有电路么,看不到电路不好说啊

网友:
第二级输入是第一级的输出,由第二级电流决定,使得第一级的cascode管子进入线性区,所以第一级增益下降。我猜

网友:
还是把电路贴出来看看吧。

楼主:
RE: 二级运放增益问题

电路图
整体电路

整体电路

整体电路

主体部分

主体部分

主体部分

偏置部分

偏置部分

偏置部分

共模抑制部分

共模抑制部分

共模抑制部分

楼主:
尼玛   这原来是因为只调整一边管子的宽敞比的问题,后来二级的两边的宽敞比都做了相同的调整,情况就改善了很多, 但一级接上二级后,增益还是下降了一半,由5300下降到2650,这是为什么呢?  运放总开环增益为150k。还有为什么仿真软件以t=0的参数为标准计算仿真结果呢?  例如电路图中一级的输出偏置电压为-671mV,但是,请看下图
一级输出偏置电压瞬态

最后的稳定值是1点几伏,但是偏置电压是以t=0的-671.6mV为准,这有点无语啊,这是不稳定的状态啊。。。。大神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共模反馈就接两个电容就好了?!不用开关电容?!DC信号传的过去吗?看看你共模反馈的运放输入对管状态差多少!把电容并联两个大电阻再仿

楼主:
    谢谢提醒,其实我对共模反馈部分是不太了解的,这个电路是照搬国外的经典运放电路的,研究研究的,现在我是想了解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仿真图中偏置电压的选取,这是仿真软件问题呢,还是工艺库的问题,各位大牛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用电容其实是ok的
   not very good, but it's ok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的回复其实也对
   估计是CMFB的问题,但你的图,我实在看不清你的CMFB点接在哪了,所以。。。
   因为你的CMFB是检测第二级输出端的电压,所以第二级的输入有没有接在第一级输出,
   对于第二级输出电压是很不一样的,如果CMFB反馈到第一级上,而这一点又能改变
   第一级的偏置的话,那自然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可能是在这
   但是你的图,实在是看不清,so。。。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吗?你看他图上的共模反馈点,为了改变这点电压,两个电容的上极板的电荷从何而来?没有通路吧

    如果这个结构的共模反馈可以只用电容就ok,那么原理是什么?不好的原因又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谁告诉你改变电容两端的电压,电容上面就要有电荷的啊?
   正因为电容上面没有电荷,所以当输出端共模电压变化时,因为要保持电容上面没电荷,
   正如你说的,没有通路,所以两个电容间的共模点的电压也必需跟着变化,不然电容上面
   就要有电荷了。

   普通电容式CMFB的优点相对于普通电阻式CMFB的优点是不影响低频差模增益
   缺点是CMFB响应速度慢,对差模的电路频率响应也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Q=CV,所以要改变电压必须有电荷变化,不过我之前想错了,通过下级板电荷变化可以变化相对的电压。
    但是上极板的电荷没有寄生电阻的话绝对泄不出去,所以要是上极板有个初始电压的话,永远要带着和你共模电压叠加,这样你反馈就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Q=CV的这个V指的是两个板间的相对电压   没有人会说电压变,电荷就要变
   难道不能同时变化,这样相对电压就不会产生变化
   这个CMFB种的电容两端不会产生相对电压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你的意思应该是   用下极板,要想两个电容中间那个CMFB点的电压产生变化
   必须对下极板进行充电,right?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电容一端的电压产生变化,并不需要充放电
   只有电容两端的电压产生相对变化时才需要充放电

   对于一个带有一定电荷的电容,那么两端相对电压恒定
   当一边电压突变时,另一端电压也要随之产生变化以使相对电压不变

  你先不要从下极板,上极板的方向去考虑这个问题,你就假设他是个理想的电容
  电容两端也没有电荷,再去考虑,去看他的工作方式

网友:
CMFB明显错了
先给C放电,再sample另个输入信号,之后两个C中间才是两个输入信号的中间值

网友:
一级的增益不是决定于第一级的么?怎么又受到第二级的影响? 照理说二级输入管栅极对地的电阻很大,对第一级影响很小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yeah,normally  you're right   但对仿真器来说,他不会知道这个事情,起始的时候他都是不带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Q=CV,我说的这个V和你理解的一样的,就是两端的电压差,假设稳定的时候输出点和电容中点电压都是a,这时候输出要变成b,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会突变,那么电容中点也是b,这点都没错,而且由于上极板没法泄放电荷,Q不变,V不变,但是下极板对地的电压变了,一定有冲放电把,可以仿真一下肯定有电流流过,举例可以想象下极板对地一面负电荷增加,对上极板一面正电荷增加,上极板对下极板一面的正电荷增加,对地一面的负电荷却没法增加了,没有通路没法提供负电荷。所以上极板对地的电荷永远泄不掉对吧?刚才假设三个点都是a那么这个cmfb还是可以工作,可是如果电容两端一开始就有个压差,那么这个压差因为上极板不能泄放电荷,一直会存在阿。那么按照举例一开始是0,a,0,之后变为b,a+b,b,工模电压始终比ref大a。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输入输出在放电时候也要放电才行,保证电容两端没电压差

网友:
问一下,尾电流的电流镜是不是加了一层?

另外,取共模点的问题,kwank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这种接触式的带电方式,   下极板,你是怎么做到让一边带负电,一边带正电的?
   上极板对下极板一面的正电荷从哪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压差怕什么,只要这个压差一直不变,ok啊

网友:
25#
串联的电容,中间点的电位怎么定? 仿真器可以加Gmin,实际中可没有Gmin,那点的共模点是浮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明明是两个并联的电容,你告诉我是串联的   要我怎么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的CMFB 的电容,接outp ,outn,你说的电容是哪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串联,并联看你怎么看了   你要从outp到outn,那是串联
   你要从outp到cm,outn到cm那是并联
   gmin这种东西一般是加在晶体管,diode这些器件上防止floating
   以避免仿真时出现问题
   capacitor这种东西要什么gmin

网友:
回复 网友B:

    Gmin不针对器件,只针对节点,浮空的节点加入对地的Gmin确定直流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No
   gmin是针对non-linear器件,因为这些器件,会completely turn-off
   因而会出现floating点
   但对于无源器件,只要两端都有地方连,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况且对于这个,那个点也不是floating的

网友:
我也来凑凑热闹,先说说楼主的问题,接上第二级第一级gain下降很有可能是第二级vgs让第一级进入triode region, 再说这个cmfb,可以用,但很不好,考虑到查分管的Cgs,相当于共模反馈的增益被降低了。当然很多情况下也不太在意这个增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正等着前辈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极板在电场作用下,积累正电荷或者负电荷,是感应生电,没有外面电荷进来,所以V才不变对吧
    不OK吧?共模和vref差一个不确定值,要vref何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搞笑了。。。
    对,上极板是感应生电,竟然可以做到一边的正电荷增加,另一边负电荷不变。。。
    下极板接触生电,竟然还可以做到一边增加正电荷,一边增加负电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仿真器来说,不会有这个初始压差,
   don't care
   It can work,but not good
   会有很多问题
   这是我一开始便强调的

楼主:
增益改变是测量的错误,测一级的开环增益,应该是两边都断开与第二级的连接,再测,和两边都接上,再测,相同,都是265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有初始电压,工作正常么,输出共模=vref么?

网友:
这种两级差分一般都要用两个CMFB才好。
现在电路只看到一个CMFB,而且还看不太清楚是怎样反馈的。
反馈电容都被你断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初始电压,如果这个初始电压是知道的,恒定的
   那是可以工作的,
   不能工作的原因是这个电压是undefined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加复位的话,如何让这个电压确定,这不是好不好而是能不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再次强调,这是仿真器   对仿真器来说,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yeah,in practice,it can't work
   但是对仿真器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仿真阶段,能不能work是不会在这里出问题的
   但是后面再考虑到实际的问题,这个电路自然是要改的

网友:
留言,再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唉,你开始说it's ok的
  我们还是不讨论这些虚拟问题了

网友(2015-01-10):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个渣渣,想请教一下,要用HSPICE设计一个运放,可以是二级运放、套筒式运放或者是折叠式运放,要求里没给转换速率,实际大概要多少?还有要从哪儿着手呢? 我是个渣渣,求赐教。。。

网友:
1.覺得你的bias circuit mos size 調得不好,就會浪費電壓以致於Vds-Vdsat不夠好,容易導致進入triode region or something else
2.check dc bias under vinp=vinn在想要輸入的common mode時的,看所有mos是否有在saturation region,應該1st stage 有mos在triode region
3.別用transmission gate作rc zero compensation ,用一般電阻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可以看看其他公司的datasheet,看看在相同功耗、电压下别人做到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我们老师让做课设,用二级运放或者套筒式运放或者折叠式套筒运放,只给了下面的指标,连功耗都没给,根本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求答疑~
   1、开环直流增益       ≥ 80 dB

2、单位增益带宽       ≥ 50MHz

3、负载电容           = 3 pF

4、摆幅               [0.25*(VDD-VSS), 0.75*(VDD-VSS)]

5、电源电压           3.3V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代替你老师给你400uA电流,做出来就可以了,现在的老师都忙着赚钱了

网友(2015-11-23):
回复 楼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