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stro DRC莫名其妙的报错

楼主(2012-09-13):
用search & repair之后,显示:
DRC-SUMMARY:

        Do Notch DRC!

        @@@@@@@ TOTAL VIOLATIONS =       0 (0)
可是再DRC,却显示有错:
Brief Error Summary
Error Type                Num        Description
Met1 Width                42        metal1 minimum width = 0.6
Met1 Spacing                2369        metal1 minimum spacing = 0.52
而且用error browser查看错误,错误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连线: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astro的bug??

网友(2012-11-11):
是留的宽度不够吧!

网友:
你这个drc是调的别的项目的结果吧....

楼主:
其实是cell instance开关没打开,出错的地方是instance自带的pin

网友(2013-04-02):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这问题呀?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dow option中选中cell instance就能看到了

网友:
打开rerun DRC option ,然后rearch & repair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