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一个迷惑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我采用了一个传统的带隙基准电路。通过优化后。输出基准电压为1.29v.
但放大器两输入端的电压为别是670mv和668mv.这个电压不能使运放输入管(nmos)导通。。。。
而且传统电路得到的基准是1.25v。。。
(但所得到的1.29随电源电压、温度变化幅度很小很小)。。。

迷糊。。。。。是电路中尺寸设计不当么?求解。。。。。

网友:
是否先確定OP INPUT 為NMOS TYPE. OP N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你说的没怎么听明白。。。开始运放采用的是NMOS作为输入管。。后来觉得不对劲采用pmos作为输入管。
我在没加自启动的时候。使出电压可以很好的调到1.287左右。担架上自启动之后,电路的性能就完全不对了。并且静态电流特别大。

加入自启动电路需要注意什么么?呵呵。。。谢谢了。。。

网友:
start-up circuits 一般先啟動BIAS Circuits.因應是Bias current 改變.
你可以Check Mos I 比較先後差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入启动之后。。人为设置简并点(即初始点),瞬态仿真各点电压电流正常。
但我仿DC 时,偏置电流始终为零。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若以DC 時,要Set 一些node voltage .不然Start-up circuits 工作點為"0" .
all circuits operation bias is "0".

网友:
基本上,启动电路有一个原则,就是当电路工作起来后,启动电路应该关闭,不会影响主电路的工作,或者只消耗非常小的电流,先查查电路吧。

网友(2016-11-28):
回复 网友A:

    可否详细解说一下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