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sfdr提不上去

楼主(2012-09-14):
最近做了个DAC,仿真输出结果波形还好,但是sfdr的性能总是不好,我是14位的,sfdr只能达到60。

网友A:
建议去找一些spur free current source for current steer DAC的文章看看。
spur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括号内表示可以解决相应问题的办法)
1.current source cell的ro太小,输出的电压会明显影响cell的电流(加casecode/提高VDSAT)
2.current bias不稳(Decap)
3.switch turn on 的overlap的timing不够(加delay)
4.switch 上每个bit控制线由于loading不同而导致打开的次序有明显的差异。(看DCCAP,做binary scale driving/re-sample)

另外:
1.switch的sizing 和switching 的swing都值得优化。
2.在输出节点建议加上个小电容,计算合适的Fc也能减轻高频的spur.
3.14bit 100M的需要calibration或者DWA、DEM等一些技术。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每个台阶的电压大概变化多少?

网友:
额~问一句,sfdr是什么啊?

网友:
线性度不好,一看你的波形图,应该是40M的电流DAC,那么你的原因应该是电流源在DAC的输出范围内的阻抗太低了。
看你的波形,建立时间很快,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减小LSB电流,并增加负载电阻,从你的波形看至少可以提高10个dB以上
但是用于14bit的DAC应该还不太够,那就只能增加共源管子的L值了,或者减小输出范围来增大电流源的每个管子的(Vds-Vdsat),这样也可以增加阻抗
还不行的话,只能增加辅助放大器来提高阻抗

另外问一下,你的14位的DAC用了电流校准吗?热码用了几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做校准,输出阻抗没法调整,总是很小,增大的话,电流大小又不满足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杂散动态范围   基波和谐波能量的比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是电流源的输出阻抗,小信号阻抗,不是电流源下面的负载电阻。比较说共源共栅的输出阻抗gm2*rds1*rds2, 我说的是这个东东。
没有校准的话,是很难到14位精度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14位没有校准是怎么保证14位精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就是共源共栅管的输出阻抗   这个很难增大阻抗,因为有电流大小的限制。 不明白阻抗是怎么样影响sfdr的,现在我仿真一次要20多小时,导致进度特别慢。

网友:
   对同一个cascode电流源,以P型为例,输出0V时的source电流比1V时的source电流要大,电流源输出阻抗越小越明显,
这样谐波就会冒出来了。还有负载电阻电压线性度也要好,不然也会受限制,14bit还是很高的精度的...

如果你是模拟滤波后计算FFT,你每个台阶的glitch不成比例也会有谐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校准电路,我看都是为了补偿工艺失配带来的误差,但是我在Cadence仿真电路,其中并没有工艺失配,不需要考虑校准电路吧。我的sfdr还是这么低,这主要因为什么?不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想问一下什么原因导致他的glitch不成比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里有几个关于阻抗对电流DAC影响的paper,看看吧

INFLUENCE OF CIRCUIT IMPERFECTIONS ON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OF DACS.pdf

Influence of Circuit Imperfec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DACs.pdf

Modeling of CMOS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s for Telecommunication.pdf

网友:
减小glitch,用时钟同步(非)交叠的开关信号很重要,还有别的,多看一看paper。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般binary开关导致的glitch不成比例,当然最好开关时序上细心处理一下,减小glitch energe
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总结一下?!

网友(2016-08-20):
回复 网友D:

   师兄研究生阶段做DAC 毕业去哪里高就了呀,我现在也是在做高速DAC

网友(2024-09-23):
去看看论文,有很多办法,我现在用的cscs辅助电流源,12bit的低频SFDR可以到81db

网友(2025-05-09):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找一些spur free current source for current steer DAC的文章看看。
spur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括号 ...

您好,想问一下DEM、DWA技术前仿能看出效果吗,需要怎么仿真啊,要仿MC吗

网友:
請問各位前輩有關於dac電流源校正或是其他校正方法的資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