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quartus综合I2C时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14):
我要验证I2C的slave,于是在top里面将slave的RTL和用quartus生成的memory都包含进来,都是在用quartus综合的时候就报错了,说是memory的data、address、q、wren、rden这几个接口无法分配引脚。因为这几个接口都是slave与memory之间的接口,不连接外部器件,所以请问这个要这么解决,综合怎么通过?

网友:
memory和其他逻辑没有关系吗?为什么要分配到管脚上呢?想输出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