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erilog模块连接问题

楼主(2012-09-14):
两个verilog模块之间,前一个模块的output[15:0]与后一个模块的input[15:0]怎么相连?用线网类型连接可以吗?

网友:
中间定义一个线类型

wire [15:0]   xxxx;

网友:
相同的名字就行了

网友:
用线网类型连接

网友:
前一個A模組 的output 是 a .
後一個B模組的input 是  b

wire [15:0] c ;

A (.a(c));
B(.b(c));

网友:
当然是线网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