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Floorplan的问题

楼主(2012-09-14):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在做floorplan时,尤其是marco placement,有没有哪种简单,容易理解的方法经验可循?或者请有经验的朋友赐教,多谢了!

网友:
看别人的case是怎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看过了一些,但是自己总是总结不到一些简单通俗的规律

网友:
你能总结出来规律的话,也就不会在这里发帖了。  先去模仿吧。

网友:
最经典的做法(80%)都是macro放周围一圈,空出中间比较规则的区域,尽量使得std region
是一个方形,

特殊的做法是macro放中间, 只要routing,power o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