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有12bit SAR的反向电路的

楼主(2012-09-14):
谁有12bit SAR的反向电路的,我想看看,可以用别的反向电路交换下。

网友:
终于明白有些人短时间内做过很多模块是为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正向做了一个,测试结果不好,所以想找个不错的电路参考下,没办法,找不到问题。

网友:
你是怎么做的?怎么测试的?感觉哪个方面不好?
我觉得你应该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进一下,再出新版的,不应该推到以前的方案,除非你有充分的理由。

网友:
   流片测试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试结果只有9bit,比较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采样频率多少,信号频率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后仿或者前仿呢?几位。其实我觉得测试出来损失2位挺正常。

网友(2015-04-20):
测试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