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nconstrained path

楼主(2012-09-14):
各位大侠,ICC如何check 出所有的unconstrained path,似乎check_timing,report_timing_requirements,report_disable_timing并不能报出所有的unconstrained path?

网友:
set timing_report_unconstrained_path true

和pt一样的

楼主:
我查了dc和icc的手册,为什么没有这个变量的定义,pt里倒是有这个变量定义
icc里有没有类似pt中的report_analysis_converage这种命令?

网友A(2013-11-07):
回复 网友B:

       我在PT里面report_timing显示No constrained paths.
   1.  sdc 文件应该读进去了(report_clock问题)
   2.  我是看PT范例只report_timing不指定path,也可以产生report.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No constrained paths?

  谢谢!

网友(2024-10-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et timing_report_unconstrained_path true

set timing_clock_gating_peopagate_enable false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