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p输入管运放和n输入管运放的优劣对比

楼主(2012-09-14):
(图片)

网友:
PMOS调整管的栅偏置电压为低电平,是否采用P管输入方便些,也有利于减小P调整管面积。仅供参考。

网友:
这是以前面试的老提

网友A:
也可以从PSRR角度考虑,可以看Mora的那本LDO的书

网友B(2023-05-05):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从PSRR角度考虑,可以看Mora的那本LDO的书

是哪本书?

网友:
PMOS 差分输入,1/f噪声小

网友C:
功率管为PMOS时,选择NMOS做输入对管好一点。因为第一级的输出直流工作点与功率管的输入直流工作点需要做匹配,如果不匹配,当电源电压波动时,会产生误差。造成输出电压偏移。
如果不考虑功率管的MOS类型,PMOS输入对管好一点。

网友(2024-12-09):
引用 网友C:
功率管为PMOS时,选择NMOS做输入对管好一点。因为第一级的输出直流工作点与功率管的输入直流工作点需要做匹 ...

按照这个说法也不应该是n管好,pmos功率管gate是对地的,n管输入最小输出电压2个vdsat,p管输入最小输出电压1个vdsat

网友(2025-07-17):
引用 网友B:
是哪本书?

你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