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和DC能否关联做FPGA

楼主(2012-09-14):
DC能不能和synplify一样生成edf文件提供给ISE进行FPGA验证工作?如果可以的话,具体的tcl应该怎么写,求解答··谢谢

网友:
不行。DC的FPGA版本已经10年没有更新了。

网友:
其实如果你能将xilinx的库文件导出来给dc用,也可以的,不过你布局不线还是得返回到ise中,而且兼容性肯定不好

网友:
DC做不出EDF文件吧。

网友:
要根据器件的特性做综合,这样效率才比较高吧,DC做ASIC比较好,FPGA就不见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