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差分输入常常需要P型管子作为输入?

楼主(2012-09-14):
RT,小弟在看放大器时,常常遇到这种问题,不得其解,求哪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1)共模输入范围的要求;
2)低噪音;
仅供参考。

网友:
许多要比较的电压点常常以地为参考,而且很多是小于1/2 VDD的,例如bandgap的运放两端输入电压,bandgap本身的1.2V电压

网友:
P管的1/f噪音比N管小

网友A:
PRGray的书上不是讲的很清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找到了,麻烦告诉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所说的bandgap电压是值得是看出去的电压吗?  也就是说几个管子叠加到一块后得到的输出电压也已经很高了是吧

网友:
输入管的选择与输入共模电压有关,采用P管的优点是flick noise优于N管,另外,现在的工艺大部分是N well工艺,P管可以完全消除衬片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同样电流和尺寸的N管 gm要大于P管,所以,选择N管或者P管要根据实际应用权衡,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martin的书对这个问题专门讲了

网友:
相同偏置下,P的NOISE比N小

网友:
N管增益大 P管噪声小

网友D:
In today's deep submicron process, it's hard to say that pmos has less 1/f noise than nmos. So you have to choose appropriate type of input device case by case.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

网友(2020-07-14):
引用 网友A:
PRGray的书上不是讲的很清楚吗?

如果知道就说,或者指出具体位置,不知道或者不愿意说,写这种回复有什么意思?

网友(2021-11-20):
引用 网友D:
In today's deep submicron process, it's hard to say that pmos has less 1/f noise than nmos. So you h ...

你好,请问一下这句话是那篇文献里说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