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判断SRAM读写完成

楼主(2012-09-14):
我在写一个sram的ahb接口。其中ahb总线的频率是50m,而sram的读写时间根据器件不同有很大的变化,有10ns左右的,也有100ns多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接口如何去判断sram读写已经完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sram外围的控制电路(产生正确的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哈。现在我的方法是:提供足够长的时间进行读写。比如,读写最慢10ns左右,则我提供30~40ns的读写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一般会提供寄存器配置,选择等待多少个时钟周期,根据芯片速度和时钟周期确定等待的周期个数。

楼主:
    这个方法可以,具有可移植性

网友(2012-11-10):
不是很懂呢

网友:
控制o_hready信号,让AHB stall住是一个办法。这样,对于ARM来说,这是不可见的。但是效率会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