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遇到关于Ports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2-09-14):
我在用synopsys的design complice做DFT complice。
基本上都可以,但是在顶层有几个模拟的ports脚,是电源PAD_VDD,地PAD_GND,还有几个ADC的脚。在做DFT的时候被强行加入了一些cell,参加了运算。。我的意愿是,不要让这些Ports参加任何运算。用什么办法把这些Ports设dont touch呢?
                                                 我试过用set_dont_touch_network PAD_VDD但还是不行。
                                                  望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是边界扫描阶段 看看menu的 linkage_port的设置部分。。

网友:
我还得好好学习一下啊

楼主:
已经解决了,我对ADC的pins设的set_test_point_element。。但是我对其他模拟模块设set_test_point_element也没有问题,就是ADC的有问题,所以初步估计,ADC的库不是很好。只要我把对ADC设的set_test_point_element去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