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序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9-14):
本人新手。做到后仿真了,现在把网标文件.v 和延时文件 .sdf 加进去后。进行仿真结果没有输出。出现好多错误,类似下面的:

#
Time: 9760 ps
Iteration: 1
Instance: /spi_tb/DUT/\rx_reg[7]\

# ** Error: G:/spi_chip/cz6h_std.v(21982): $width( negedge H02 &&& _docheck2:9510 ps, :9760 ps, 540 ps );

#
Time: 9760 ps
Iteration: 1
Instance: /spi_tb/DUT/\rx_reg[5]\

# ** Error: G:/spi_chip/cz6h_std.v(21981): $width( posedge H02 &&& _docheck1:9750 ps, :10 ns, 540 ps );

#
Time: 10 ns
Iteration: 2
Instance: /spi_tb/DUT/\cnt_reg[3]\

# ** Error: G:/spi_chip/cz6h_std.v(21981): $width( posedge H02 &&& _docheck1:9750 ps, :10 ns, 540 ps );

#
Time: 10 ns
Iteration: 2
Instance: /spi_tb/DUT/\cnt_reg[0]\

# ** Error: G:/spi_chip/cz6h_std.v(21981): $width( posedge H02 &&& _docheck1:9750 ps, :10 ns, 540 ps );

#
Time: 10 ns
Iteration: 2
Instance: /spi_tb/DUT/\cnt_reg[2]\

# ** Error: G:/spi_chip/cz6h_std.v(21981): $width( posedge H02 &&& _docheck1:9750 ps, :10 ns, 540 ps );

#
Time: 10 ns
Iteration: 2
Instance: /spi_tb/DUT/\cnt_reg[4]\

# ** Error: G:/spi_chip/cz6h_std.v(21981): $width( posedge H02 &&& _docheck1:9750 ps, :10 ns, 540 ps );

请教高人了!!!!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下,cz6h_std.v是我的库文件.... 这个错误跟库文件有关系吗???

网友:
违反了建立保持时间而已,看看静态时序分析的结果吧,否则后仿真调试比较辛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这个$width( posedge H02 &&& _docheck1:9750 ps, :10 ns, 540 ps );是什么意思呢?

可是我的静态时序分析保持建立都没有出现违例。是不是约束不够????
灰常谢谢!!!

网友:
大概意思就是时钟宽度之类的没有满足约束,应该是约束不足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该怎样改约束呢?修改延迟时间还是什么?本人新人,请谅解问题愚蠢!
这句提示 $width( posedge H02 &&& _docheck1:9750 ps, :10 ns, 540 ps );  其中三个时间都代表什么意思呢
谢谢你拉

网友(2012-10-16):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