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总线与非总线的区别

楼主(2012-09-14):
请问对于D0-D9这样的数据信号,用总线连接跟每个引脚分别连接有什么区别呢?哪种更好一些?

网友(2013-04-26):
这个问题太宽泛了。。。。根本不好回答。。
这么说吧,多路采集系统,假设有很多个传感器,每一个都要输出一组d0-d9这样的数据信号,这些数据都要传至同一个控制器。
1、用引脚连:一般通用处理器的引脚是有限的,连完就没了,FPGA引脚很多,倒是可以用引脚连。
2、采用总线:我在控制器上只需要一组d0 -d9这样10位数据端口,然后把这组数据端口与每个传感器的输出十位数据端口相连,再在控制器上应少量端口表示地址和状态,然后我给每个传感器“编号”(就是指定地址),那控制器在采集数据的时候,每次只选一个地址的传感器,数据总线上就是这个传感器的d0-d9个数据,下一次,控制器又选另一个地址的传感器,那数据总线上就是另一个传感器的d0-d9个数据。。。这样每次选一个,一轮循环,就可以从各个传感器都接收到数据了。。。。这样我只用一个10位数据端口,就完成了接收N个10位数据的工作。
就像是点名一样,老师点第一个学生,第一个学生就回答,其余的学生不说话,这样依次把每一个学生点完,老师是控制器,学生就是传感器,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方式就是总线。
当然,总线上挂载负载(传感器什么的)的个数不是无限的,受到地址线、阻抗匹配等问题的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然。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