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总线与非总线的区别

楼主(2012-09-14):
请问对于D0-D9这样的数据信号,用总线连接跟每个引脚分别连接有什么区别呢?哪种更好一些?

网友(2013-10-08):
感觉没什么区别,总线连接会方便点而已~

网友:
没有区别的,如果跟模拟电路连接,分开更方便些。

网友:
我想总线更多的是一种概念吧,就像数组和若干个数一样。只是看让你的设计看上去更清晰。

网友(2013-11-11):
总线的一个目的是提供一个内部互联标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数据只有一个固定的接收方,而且只是一次性的特殊设计,那么单独约定接口和协议直接连起来就好了(如果数据量不大,比如只有9个)。但是如果你的数据要发给很多个接收方,或者你的模块要考虑复用,那么用成熟标准的总线接口当然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