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安装,提示需要platform file

楼主(2012-09-14):
请教诸位大侠:
        vcs安装,提示需要platform file,如图片所示,在released下prod旁边新建这个txt文件,里面内容见下:
linux: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3.0
x86sol32:Solaris x86; 32-bit
x86sol64:Solaris x86; 64-bit
还是无法解决问题,求救,谢谢。 Screenshot-Invalid

网友:
你只下载了common.tar没有linux.tar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有下的,安Linux.tar的时候没有问题,是安common.tar的时候出现问题的。

网友(2013-01-17):
我也和你一样的问题啊,装common时不行,请问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3-11-15):
mark一下,后面我也要装,看是否会有同样问题。

网友:
我安装的时候都是把common和linux放到一个目录,一下就安装完,没有分开安装过。

网友:
一般先装linux,再装com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