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FPGA做跳频选择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9-15):
今天去了一个公司面试,对方问我怎么用用FPGA做跳频(就是在多个时钟里选择一个时钟到一个器件里面,时钟A来自外面的PAD,时钟B来自PLL,时钟C可能是PLL的分频)。同时问我用FPGA做分频器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比如会不会有噪声。我当时不是很清楚,就说用一个最高频率的时钟做控制,去做时钟选择。对方对我的说法不太满意,应该是没有回答正确,并且告诉我:用FPGA做分频可能会很不稳定,会有噪声,需要一些方法处理,但是会有一些代价。说的比较不清楚,我比较晕。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在FPGA里面选择多个时钟?用FPGA如何做分频才可以有好的效果?在网上查了很多,实在没有查到,谢谢各位了!

网友:
跳频很容易啊,比如xilinx,专门有BUFGMUX,可以在多个时钟频率中进行选择。麻烦的是时序分析会比较烦。用FPGA做分频器一般来说问题是相位噪声会比较大。

网友:
请搜这篇文章:How Are Clock Gating Checks Inferred,例子4和例子7是无毛刺Clock Mux的做法。

在Quartus中,可用set_net_delay -min/max代替set_clock_gating_check命令,使时钟无缝切换。我曾在Stratix III上实现通过外部拨码开关进行500MHz -- 100Hz来回切换,内部电路工作正常。

在Xilinx中,由于时序约束太弱,没有任何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