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wo-stage-opa unit-gain bandwidth可以多小?

楼主(2012-09-15):
新手发问
two-stage-opa
如果已知讯号频域为100hz~50k hz左右,那如果设计unit gain bandwidth到50Mega hz以上的话,

是否有点浪费? 而且功耗也会多一些?

是否应该设计到unit gain bandwidth =1Mega hz

-3db frequence =10k hz

但是 two-stage-opa 的gain似乎是有极限的,那这样带宽是否也会造成无法缩减到1Mega hz

想请问版上的高手  谢

网友:
首先要考虑这个OTA的Gain,
在折衷考虑带宽!
Gain要求高的话,带宽不会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想法是希望可以藉由缩小带宽,来减小功耗。

但是two-stage-opa 的gain 有上限,会不会影响带宽无法缩小。

因为gain 不变的情况下,硬要缩小带宽的话。

则gain的unit gain frequence还是在原来的地方,那phase margin会变得太小。

不知这样的想法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