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xilinx 和 altera高端产品对比

楼主(2012-09-15):
今年,xilinx公司主推7系列FPGA,高端是VIRTEX7,altera主推stratix5。经查手册,对比两家的高端芯片:从LUT的数量,serdes数量(速度差不多),BLOCK RAM的数量和采用的加工工艺,altera完败,两个公司在实力上还是差距不少,但是altera在国内推广的比较好,希望大家发表下自己对这两家公司产品的使用理解,没用过的请谨慎发言,不要误导大家,谢谢!

网友:
基本上没用过altera高端的东西。

网友:
V7的确是很强哦

网友:
从V5用到V6  最可恨的就是ISE不好用 。。。

网友:
还在v5混呢

网友:
现在FPGA的规模越来越大,资源2家都已经很大了,所以使用的瓶颈已经在软件这个层面。
毕竟对于对于用户来说,实现fpga代码到成功编译下载的中间过程越短越好,只要代码写完就能够时序收敛,最后完成编译下载。
xilinx和altera这2家,从EDA软件来说,altera软件要做的好,特别是高端器件,器件的资源很大,xilinx的v7资源占用率才30%左右,就时序很难收敛,然后要用smartxplore来跑多个种子,看下有没有能编译通过的,编译个版本特别久。
altera在编译版本时序收敛上要好很多。
xilinx从7系列开始,使用新的软件vivado编译工具,ise后面不在出新的版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xilinx自己都认为原来的ise软件太差,但是vivado是新的软件架构,稳定需要时间,而且只从7系列开始支持,软件彻底重做。

网友:
V7太晚了,到现在才出了几款。S5已经出了一年了。
ISE不好用。
工艺不好说,各家都吹嘘自己的是最适合fpga的。不过是S系列用的是gpu的工艺,功耗大点,性能高点。
V系列的栅极电流做的小了些,功耗小,性能稍差。
实际我认为两家差别不大。高端器件根据需要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2012-12-11):
打拼 FPGA 多年, 从cyclone系列到stratix2 ,Altera 的芯片适合烤火。

初级入门用户推荐 Altera 。 高级用户推荐 XILINX (该公司关键技术已经不在设计,而在时序约束)

XILINX 的工具是出了名的不好用。 慢慢用熟就好

网友:
用的都是xilinx的FPGA

网友(2022-03-01):
thanks alot.
very help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