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读写问题

楼主(2012-09-15):
如果DDR的地址不连续,如只是相连接0,1,5,6,10管脚,怎么验证读写的数据是正确的,写进去八个数据,读不出来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 0 1 5 6 10 都是什么管脚??

网友:
楼主,请把问题描述清楚,这样才有人回答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地址的管脚呀,就是地址线只有0,1,5,6,10管脚与FPGA相连,其余的地址线都是接地,
数据线使用了0,1,2,3四位数据线,其余的数据线也是接地,请问一下地址线可以这样相连接吗,可以的话,怎么确定读写数据是正确的呢

网友:
只要写进去和读出来的地址一样,应该可以验证正确性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ddr是有迸发长度的,假设迸发长度为8的话,首地址从0x0000开始,那么地址0x0005,0x0006,0x0007,0x0008都是不存在的,请问是怎么写数据呢

网友:
地址怎么会不存在?burst的时候你应该是只需要给出初始地址,dram内部会自动递增,不需要人为操作,不然怎么叫burst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硬件上ddr的地址只是相连0,1,5,6,10这五个地址线,其余的地址线都是接地的呀

网友:
地址接地只影响你burst的开始位置,不影响burst的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您的意思是,如果地址线连接的是0,1,5,6,10引脚,迸发长度为8,那么列地址从0x0地址开始的话,DDR内部可以到0x8地址,然后下一个迸发长度的话,地址应该是从0x20开始的吧。
    也就是说首地址是不连续的

网友:
其实是可以用的,一是你可以控制前端读写的时候,不要使用BURST模式,或者BURST长底设为4,不设为8.
二是就算你设为8,照常使用就行,比如一个初地址,然后8个长底写出去或读请求发出去了,在DDR的连续上面只用传输初地址本身即可,真实的8个长度的数据是可以被写进去或读出来的,当然你可能也用不着这么多数据。 这种情况下,要多注意下写响应或返回来的请响应,是否合乎BURST为8时的要求,是否能完整地响应过来,要不然就会将系统拉死。

我这几天做一个AXI接口的内部BLOCK RAM的5Gbps高速同时读写,有时就是因为AXI读响应在某些特别情况下响应不完整而出错,还比较不好找到出错的波形。

网友:
DDR 的burst不是必须从某个地址开始,随便一个地址都可以做burst,DDR内部会根据burst长度还有类型进行地址的控制,注意这儿不是累加,找一下DDR的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比如:
Burst Length    Starting Address (A2 A1 A0)  Sequential Addressing (decimal)    Interleave Addressing (decimal)
8                              0 0 0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0 0 1         1, 2, 3, 0, 5, 6, 7, 4            1, 0, 3, 2, 5, 4, 7, 6
                               0 1 0         2, 3, 0, 1, 6, 7, 4, 5            2, 3, 0, 1, 6, 7, 4, 5
                               0 1 1         3, 0, 1, 2, 7, 4, 5, 6            3, 2, 1, 0, 7, 6, 5, 4
                               1 0 0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1 0 1         5, 6, 7, 4, 1, 2, 3, 0            5, 4, 7, 6, 1, 0, 3, 2
                               1 1 0         6, 7, 4, 5, 2, 3, 0, 1            6, 7, 4, 5, 2, 3, 0, 1
                               1 1 1         7, 4, 5, 6, 3, 0, 1, 2            7, 6, 5, 4, 3, 2, 1, 0

所以,如果只有0 1 5 6 。。。这些地址线拉出来的话,burst只能从地址(A[2:0])0,1,2或3开始,这并不影响实际DDR的读和写,只是不能用到全部的DDR存储空间。

网友:
至于burst地址变化是Sequential Addressing  还是 Interleave Addressing  是通过寄存器配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户在做读写地址控制的时候是每次加突发的长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突发长度是通过写寄存器配置的,配好一个值之后,后面的读写突发长度都是这个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是用户的控制,我需要要特定的数据存在内存的特定地址范围,如果突发为4,那我的地址该如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