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w to improve the LDO's high frequency PSRR?

楼主(2012-09-15):
请教一下大家,怎么改善high frequency PSRR for LDO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电源进来前先滤波,电流小的话直接用RC滤波,电流大的话用个PMOS隔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做过LDO,只知道电源线上可加去耦电容。用PMOS管做隔离 ,这个怎么接?望指教。

网友:
这个怎么隔离啊?

网友:
加大增益可能只对带宽以内部分有用。
输出电加个大电容应该对滤高频部分很有帮助的。

网友:
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增大直流增益,其次就是把主极点尽量往后推一下,但是这样可能会增大带宽,导致不稳定,要tradeoff

网友:
如果没有输出端电容,psrr最差的频段永远就在loop带宽附近,直流增益恐怕在这部分帮不了多少忙。。。

网友:
做两级LDO

网友(2014-05-15):
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增大直流增益

网友(2014-08-25):
增大单位增益带宽,减小输出电容ESR,有论文专门讲LDO PSRR建模的,PSRR一般分为三个区域:低频、单位增益带宽之前、单位增益带宽之后,,,

网友:
want to know too !

网友(2017-01-22):
回复 网友B:

大神,我最近正在学习两级来提高LDO的PSRR,能否给点参考或者介绍~~谢谢···

网友:
增大静态电流

网友(2021-06-05):
baidu paper from web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