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CULA到这不RUN了

楼主(2012-09-15):
END OF   DRACULA   COMPILATIONS
*     0.129 Mbytes allocated to the current process.
*     0.129 Mbytes is still in use.
*  THE END OF PROGRAM                    TIME = 11:58:31    DATE =15-SEP-2012 *
COPEN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PEN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是这怎么弄?

楼主:
COPEN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ABORT AT ROUTINE : FILOPN        STATEMENT # =  185

网友:
路径没填对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CMDFILE没写对。产生不了某个文件,导致找不到这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