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Hspiec做前仿

楼主(2012-09-15):
如何用Hspice做前仿,是这样的,我提取的NO RC寄生,做Hspice后仿与原理图前仿不一样,按理说应该是一样的吧,查不出原因,想用hspice做一下前仿试试,哪位大侠,教我们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在服务器上
1),可以用ADE提取出hspice格式的网表
2),把仿真MODEL,激励,option ,probe等添加到网表中。
3),在terminal 中输入hspice 网表文件
4),通过awant可以来观看结果

另外,建议参考HSPICE仿真手册,逐步做吧

网友:
2楼所言甚是